[求助] hfss端口设置

楼主(2014-12-29):
hfss的端口怎么设置啊,好难。。。微带线有厚度么,为什么不能在上面设置waveport

网友:
你要先确定你的solution type, 对于微带线一般的仿真就是lumped port (driven terminal) 就好了 没必要waveport 因为就是TEM波 不过你要更精确 或者你的微带线不是准TEM波 或者要考虑TETM波  微带线是要有厚度的 用waveport (driven modal)个人感觉

网友:
waveport是外置端口,需要在空气腔的外面设置。内部设置时,需要在waveport另外一端加金属导体

网友:
我觉得 在这里你很难明白大家说的 最直白的就是下一个HFSS使用教程

网友:
Waveport是内部端口,你在它背后加金属导体后,可以内部实用

网友:
微带线厚度仅为微米级别,一般不用设置,微带线主要参数是:宽度w和长度l

网友:
你所谓的设置waveport,应该是指给微带线设置激励方式,此时,应该另作出一个矩形平面,宽度与微带线宽一致,长度为介质层的厚度,一端连接微带线,一端连接接地平面。。。给新作出的矩形平面设置为波端口wave port。

网友:
微带线厚度仅为微米级别,一般不用设置,微带线主要两个参数:宽度w、长度l

网友:
微带线厚度可以不用设,特别是在低频或者pec材料时,如果高频非pec可能受 skin depth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