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的层叠设置cross section中的shield选项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4-12-29):
如图,shield这一列有什么作用。选和不选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2018-11-14):
By using the Setup > Cross-section form you can define how the
board stackup will be built. The board must have at least one internal plane that is defined
as ‘Shielded’. This is necessary for simulating correctly in Allegro SI. Inside the Allegro
SI tool is a calculator tool that helps the engineer decide the width of the trace to route to
achieve the required impedance。
标注为屏蔽层,就是用来计算阻抗的(参考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