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一个有关恒流源的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4-12-29):
设计的恒流源电路如图 想要做一个输出-120mA左右的恒流源 RL是个变化的值,但是需要流过它的是恒流,那么问题来了:

1.首先,请大神看看,这个电路的原理来看有问题吗??

2.在multisim上面仿真貌似是可以的,那么想问下大电压下运放和三极管会不会击穿??如果击穿或者这些元器件出问题的话multisim能显示出来吗??怎么看??

3.实际当中焊了个电路做实验,底下的负电源有一个-150V输出最大150mA的电源,但是在实际当中现在很蛋疼的问题是 那个PNP的三极管2N6520总是坚持不了几秒钟就烧掉了。想问下 这当中问题出在哪里?????烧掉的话肯定是电流太大,那么电流会是哪里大呢??

4.如果 这个恒流源电路有问题,如何改进呢???????

楼主:
。。。。。。

没人愿意看看吗?!?!?!?!?!

网友:
你的Q1上电压有100多V,电流100多mA,功率10几W,烧掉正常
回路有问题,RL上根本没有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