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后仿 怎么反标sdf文件

楼主(2014-12-29):
在APR后得到的sdf文件怎么反标到tb.v上,请教详细的指令

网友:
在testbench顶层调用$sdf_annotate可以实现延迟反标。

网友:
二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2020-04-16):
$sdf_annotate,注意看反标minimum maximun还是typical

网友(2021-05-06):
$sdf_annotate

提示Warning,最后波形没任何变化怎么办:
Warning-[SDFCOM_IANE] IOPATH Annotation Not Enabled
./test.sdf, 16
module: sub, "instance: test.Y"
  SDF Warning: Cannot find matching IOPATH in the corresponding instance and
  module.
  Please make sure that specify block exists and IOPATH annotation is not
  disabled in configuration file.

网友A:
Warning可以不用car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arning可以不用care

麻烦的就是,Warning之后里面的任何逻辑都没有延迟

网友(2022-12-30):
引用 网友B:
麻烦的就是,Warning之后里面的任何逻辑都没有延迟

你确定,1) 逻辑没有延迟是这个Warning导致的?
             2) 是所有的逻辑都没有延迟?还是单单报warning的这个逻辑没有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