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坛里下载的工艺库可以用吗?比如TSMC rf的

楼主(2014-12-29):
我自己装了IC615 +MMSIM10+版里的一个TSMC RF的工艺库目前做起来都很正常
我就想问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用啊?和从官方拿到的仿出来差距大吗?
是否版本比较老,真的流片会有问题啊?

楼主:
没人回复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般对于仿真影响不大,可能版图有的如果pcell有调整,或者BEOL的金属层数不一样,那就不好搞了。
你要是想知道大概性能,设计好电路结构后,再去找代理申请工艺和面积。如果你铁定要使用这个工艺,你可以直接找代理申请工艺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   貌似现在TSMC在代理那都说对院校不开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对啦,不过经过一些途径还是能找到的。

网友:
反正是做仿真又不是去加工

网友(2016-09-09):
想请问一下楼主ic615是怎样安装的?有没有什么具体一点的教程?谢谢。

网友(2017-03-19):
工艺库文件一般这上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