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芯片可以不要IO直接连PAD吗?

楼主(2014-12-29):
现在用的TSMC65nm的库,发现只提供了bond pad 的库,没IO的库,问问数字的可以不要IO直接连PAD吗?我知道模拟有的芯片就是直接连PAD,不要IO的,但是数字的也行嘛?
IO的主要作用其实就ESD吧,至于上啦下拉的施密特这些不管的话IO其实也就是个buffer,我这里理解对吗?

网友:
电平转换,驱动/负载能力,电平阈值判决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负载这个是不好办...电平转换,如果我在片外做好转换电路,应该也可以吧?只是驱动负载这个没IO不好做...

网友:
bond pad库和IO库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必须有io库啊,bondpad只是pad 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pad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金属块,没有任何电路

网友:
一般都需要IO吧! 作保護順便加強推力

网友:
没有IO ,没有电平转换,驱动,ESD--- 你的芯片根本就没法工作啊 --- 数字跟模拟IO原理还是不太一样,模拟的驱动在芯片内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