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超高频阅读器调制方式

楼主(2014-12-29):
购买的超高频阅读器的说明写的是,调频方式为FHSS,本人不太明白,具体的调制方式是FSK还是ASK、PSK?

网友:
严格地说,FHSS是扩频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阅读器发送的信息先经过数字调制(一般为ASK),此时的载波频率不变。然后调制信号经过混频器,FHSS技术在此发挥作用,将调制信号的载波“搬移”到不同频率,达到展宽频带的作用(微观上说,仍为窄带传输),FHSS跳频扩频技术产生一系列频率所用的方法类似于FSK。。。是不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