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charge pump的运放带宽问题

楼主(2014-12-29):
如题,在传统的PLL中,charge pump的结构如图所示,小弟想问一下,图中的charge pump的单位增益运放的开环带宽是怎么取的??很多书上没说过这个问题

charge pump

charge pump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运放的作用是?运放的输入输出是反相的吧?

网友:
比参考频率大3-4倍足够,但是如果小也没什么问题的,比如可以小到PLL带宽的4倍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要求这么低?这个带宽可以随便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这个3-4倍参考频率,4倍PLL带宽,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想在每次UPDN时,On和Op都match上就要Opamp带宽大于参考频率3-4倍。如果不在乎这个,Opamp带宽是PLL带宽的3-4倍不会影响建立建立过程。小数分频的话Opamp带宽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PLL的建立时间指的是PLL的锁定时间吗?还有为啥小数分频为啥OPA的带宽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因为小数分频的PLL,PFD总是存在较大的相位差,总是充电放电,所以要求快速跟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说的Opamp带宽指的是单位增益Opamp环路的GBW还是3dB带宽?PLL带宽指的是PLL环路的GBW还是3dB带宽?

网友:
GBW。PLL有-3dB带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L环路没有,因为PLL环路在DC点无穷大,但是闭环有-3db带宽;那opamp带宽也是GBW??不是-3db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B:

GBW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神赐教,嘿嘿

网友C:
有,好像叫FM gardena在第三版PLL书上第二章写的DC增益可以认为是锁相环路带宽。
当锁定时,运放带宽不用太关注。运放带宽和锁定时间需要折中,具体情况根据具体问题。
LWJEE的回答是正确的。

网友(2015-04-21):
一般是看它对CP的瞬态相应的影响
如上升时间 下降时间

网友(2018-06-30):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讲这个问题的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C:
有,好像叫FM gardena在第三版PLL书上第二章写的DC增益可以认为是锁相环路带宽。
当锁定时,运放带宽不用太 ...

运放带宽和锁定时间需要折中,不太明白,大佬能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