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流镜问题

楼主(2014-12-29):
为了使Io复制电流i.为什么说当M1234的尺寸相同时,则M1,M2的漏极电压相同?这里书上说要靠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
这个。。。是不是应该再看看书。。。

网友:
这个M1234都是NMOS吧,什么符号这是,太不标准了,谁什么书?因为M34的电流相同,Vgs相同,Vg又相同,所以Vs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拉闸为,Nmos,这个要靠略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Razavi书上有这么不靠谱的图?和沟道调制没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一定相等啊   都工作在饱和区,才相等
   否则,当右侧管子进入线性区,就有可能不等了,这时Io<Iin

网友:
特地回去翻了下拉扎维的书,这图绝对不是,拉扎维树上图片还是很统一的

网友:
前提是所有管子匹配。
首先,M1 M2决定两路电流,而决定电流的变量是M1 M2的VGS和VDS,栅级相连则VGS相等,由于有M3 M4的存在,而Ii又决定了M3 M4的VGS,这儿导致的结果就是使得M1 M2的VDS相等,最后推导出两路电流相等。

PS:这绝对不是RAZAVI书上的图,RAZAVI书上不会有这么明显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