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Laker安装问题

楼主(2014-12-29):
2014-12-29 19:31:51屏幕截图.png

点击/platfom/linux64/bin,运行Laker后,一直跳出如上图对话框,不知怎么才能继续下去
帮忙指点下

网友: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laker,没见过这个界面的

网友:
还是直接用那个解包就可用的吧!那个简单。

楼主:
我用的是201106,josecad发的那个64位的版本,双击platform/linux64/bin/laker后,就跳出来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用的是201106版的吗,32bit or 64?,解压开直接点bin/laker,还是在terminal里输命令?
之前没接触过linux,新手,麻烦指点详细点,谢谢!

网友(2018-07-21):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