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write_sdf指令一直run,但不出结果

楼主(2014-12-29):
今天碰到一个情况,PT中读入SPEF寄生,然后执行write_sdf指令,后台就一直run,停不下来,也不出SDF文件,不报warning,也不报error  可以读入SPEF文件,并计算相应的路径的延时,就是产生不了SDF
  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查一下什么log,看一下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不可能吧,

先report_timing可以吧,一般sdf是最后写出来的,

网友:
你还是先用top, ps, bjobs之类的linux命令看一下是不是真在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report_timing可以,可以看到关键路径~~ write_sdf就卡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s了一下系统的进程,PT的程序都已经sleep了,看来根本没有在run write_sdf命令, 见鬼了~~

楼主:
我还试了一下,我把我的设计中的一个小模块单独提出来,读入相应的SPEF,再执行write_sdf,就好使
  整体设计都读进去,在读入整体的SPEF,再执行write_sdf就不动了~~哎哎~~~

网友:
软件问题,换版本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是这么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