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移位操作电路的实现

楼主(2014-12-29):
入门菜鸟求大神们指教
1:现在想得到这样一个移位操作的电路(4bit输出):输出初始状态要求是0001,为时钟上升沿触发,后面每来一个上升沿,输出变化为0010,0100,1000,0001,0010,0100.......时钟低电平时,保持当前状态。本人对verilog不懂,请教怎么写RTL。
2:我也找到一个电路,可以实现上述功能(见图),在这样的电路图中,怎样才能使初始状态是0001呢?好像不能直接给最上面的寄存器高电平呀

网友:
就这个电路可以,初始的1靠置位端,其他三个是复位端。
{ff_reg3,ff_reg2,ff_reg1,ff_reg0} <= {ff_reg2,ff_reg1,ff_reg0,ff_reg3};

网友:
May be you can try it. The example shows below.
Your diagram dosen't shows rest signal therefore the register can't be set an initial value.
I hope that can help you.

Example:

reg [3:0] data_reg;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_)
  if(~RSTn_)
     data_reg <= 4'b0001;
  else
     data_reg <= data_reg << 1;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_)
  if(~RSTn_)
     data_reg <= 4'b0001;
  else
    data_reg <= data_reg << 1;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Q <= 4'b0001;
    end
    else begin
        Q <= {Q[2:0], Q[3]};
    end
end

网友:
不少大侠误人子弟来了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