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用MATLAB调用Hspice时候可以分析其netlist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请问各位路过的高手们,小弟最近看到paper上面有人用MATLAB调用Hspice仿真电路,并用MATLAB识别其netlist中的PMOS管子对其进行模型修改,请问这两步如何具体实现?新手求教,先谢过了!

楼主:
没人回复 自己顶一个!

网友:
这种东西一般需要自己摸索的吧。。。。 搞定了还是很有用的 像我用matlab 调用HFSS 建起模型来 得心应手,再也用不到AutoCA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对,我现在也是刚开始,感觉有些兴趣,我就是想问问看看有没有人对这个感兴趣做过,但是还是谢谢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