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r flash启动jffs2根文件系统

楼主(2014-12-29):
各位大师,我在mpc8309平台上移植linux,因为板子上只有nor flash,想做个jffs2根文件系统从nor flash上面运行,我uboot和内核都已经搞好了,但每次启动内核后mount上jffs2根文件系统就报错:
jffs2_scan_eraseblock():Magic bit mask 0x1985 not found at 0x...........
you cannot use older jffs2 filesystems with newer kernels......cowardly refusing to erase blocks on filesystem with no valid jffs2 nodes

显示这些内容是哪里不对啊?
求高手指教!!!

我的qq:540719879

网友(2015-04-15):
调通了吗?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2015-07-08):
1、可能FLASH的读写驱动有问题
2、根文件系统的制作工具版本或选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