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syntax error

楼主(2014-12-30):
I uesd the skill see below :
but When I load "CCSattachLabels.il"  in  CIW
there are the syntax error

  syntax error in line 5 column 3 of file) ,  What is the problem ?

procedure( CCSattachLabels()
   let( (cv allLabels x1 y1 box inst)
      cv=geGetWindowCellView()
      allLabels=setof(x cv~>shapes x~>objType=="label")
      foreach( label allLabels
         x1=car(label~>xy)
         y1=cadr(label~>xy)
         box=list(x1:y1 x1+0.001:y1+0.001)
         inst=car(dbProduceOverlapInst(cv box))
         leAttachFig(label inst)
         printf("Attached label %s at %L to inst %s\n" label~>theLabel label~>xy inst~>name)
      ) ;foreach
   ) ;let
) ;procedure

网友:
没有什么错吧

回复 楼主:

网友:
error?  where? 解决了吗?

网友:
看着没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  CIW
there are the syntax error

  syntax error

in line 5 column 3 of file) ,  What is the problem ?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  CIW
there are the syntax error

  syntax error

in line 5 column 3 of file) ,  What is the problem ?

网友(2015-03-01):
帮你改了一下 貌似可以了
procedure( attach()
   let( (cv allLabels x1 y1 box inst x)
      cv=geGetSelectedSet()
      cv1 =geGetWindowCellView()
allLabels = list()
      foreach(shap cv
if(shap~>objType == "label" then
allLabels = cons( shap allLabels)
else nil
)
)
      foreach( label allLabels
         x1=car(label~>xy)
         y1=cadr(label~>xy)
         box=list(x1:y1 x1+0.001:y1+0.001)
         inst=car(dbProduceOverlapInst(cv1 box))
         leAttachFig(label inst)
         printf("Attached label %s at %L to inst %s\n" label~>theLabel label~>xy inst~>name)
      ) ;foreach
   ) ;let
) ;proced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