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active rc 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最近在看别人做的一个active rc 滤波器 ,发现里面的电阻电容都做成单位电容电阻的形式,如cap_unit res_unit,请教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
好调节好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滤波器对匹配要求这么高么,除了匹配好调节还有别的解释么?

网友:
二楼答得对

网友:
mark一下  以后来取

网友:
是这样的,艾伦的书有讲设计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