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3调用合成后网表如何显示标准单元库cell图形

楼主(2014-12-30):
如题, 下了个smic库,简单合成后,verdi3调用合成后网表显示标准单元库cell都是方框(已经调用库的verilog文件),如何能让verdi识别单元图形库(正常显示与非门).忘有高人指点:)

(1.)smic_libv21(.18库)
STD:
    Fastscan:    用于Mentor的DFT工具Fastscan使用的ATPG库
    Floorplan:    用于布局用的blackbox形式verilog描述
    LEF:        SOC Encounter布局布线用苦
    Symbol:
        Cadence:    Cadence符号图
        edif:        Edif符号图
        synopsys:    Synopsys符号图
    Synopsys:    Synopsys用的综合库
    TLF:        时序延迟文件
   Verilog:    仿真用Verilog描述

(2)VERDI

网友:
syn2SymDB
setenv NOVAS_LIBS xx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0 小弟是新手,下面的还请指教:)
(1)syn2SymDB是/EDA/verdi3/bin/syn2SymDB命令吧,这个是处理.lib文件转成.db文件的?还是把.db转成verdi认识的库图形文件?还是另外解释。

(2)bash中直接定义到库的db文件所在文件夹?
export NOVAS_LIBS="/home/szj/EDA/lib/smic18_digital_lib/smic_libv21/STD/Synopsy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尝试了下: (db文件报错)
syn2SymDB  smic18_tt.lib ,生成smic18_tt.lib++文件夹
bash:
export NOVAS_LIBS="/home/xxx/EDA/lib/smic18_digital_lib/smic_libv21/STD/Synopsys/smic18_tt.lib++"

启动verdi_201210 ,还是没有期待的结果出现。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需要定义:
NOVAS_LIBS="smic18_tt"
NOVAS_LIBPATHS="/home/xxx/EDA/lib/smic18_digital_lib/smic_libv21/STD/Synopsys"
或者在verdi里面指定:tools->prefrences->schma->symble lib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谢谢楼主

网友(2020-09-11):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需要定义:
NOVAS_LIBS="smic18_tt"

参考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