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ilkyway创建pad fram view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我用padi35的lef文件生产fram的时候,在extract BVP的时候出现错误:port type is not defined 。io工艺库padi35 的lef里没有port的,这应该怎么处理呢?
也有尝试用过IO 的gds文件创建,但是都是报一样的错误,端口没有定义。

pad lef

pad lef

网友:
先mark成pad type,

再说了,read_lef 有问题么, 有lef就不需要bpv了吧,

网友:
从lef来看,这是个physic only的cell吧
报的是错误不是warning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由于我之前用的是比较老的milkyway版本,所以报的是错误,后来用新的软件版本,就变成warning了,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