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的lvs中哪个option是可以决定BAD DEVICE报不报的?

楼主(2014-12-30):
calibre 的lvs中哪个option是可以决定BAD DEVICE报不报的?急急急!

网友:
我不知道 也想知道
能說你急的原因
看能不能換個方式解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的?求答案

网友:
LZ能详细说说你的要求吗

网友:
问题不明白  不清楚

网友:
BAD Device不是Option决定的,是你的Device没做对,通过Option是没法解决的吧

网友:
Bad Device 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5-02-25):
就是圖形上的DEVICE與SPICE中的DEVICE 不一樣
這不是OPTION的問題喔
請與RD討論

网友:
bad device通常是rule没写好  或者确实有的device定义不正确引起的,

要引起重视

网友:
通常报bad device是版图没有画好的原因,要仔细检查一下版图,避免引起一些问题

网友:
不明白意思,难道如果画得不对,bad device还会不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