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verify_drc 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在icc routing后,出现了这样的error,没有明白代表啥意思,也不知道怎么看(icc中没有找到),请大家帮看看,如下:
M1(32)
   End of line spacing
   Less than minimum edge length
VIA1(52)
   Same net via-cut spacing

楼主:
补充一点,这些drc error出现的位置都在cell的pin上,cell非工艺厂提供。

网友:
verify_drc 基本是用hercules来run的,  这个命令基本没用,  很多是false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命令是怕大家版本低用的替代命令,实际命令是verify_zrt_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问下版主,在icc里place完成后,想评估下route的资源,就是encounter 里面的trail route,在icc里面怎么实现?

网友:
route_zrt_global -congestion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找到问题原因,cell的pin location不在route track上

网友(2017-04-21):
thanks for the 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