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FTC不支持ieee1500标准怎么办?

楼主(2014-12-30):
运行 set_dft_configuration -ieee_1500 enable 时提示 unknown option,怎么解决呢?是需要下载ieee1500相应的文件么?求大神解惑!

网友:
为什么要用ieee1500?  这个不是mentor的tessent MBIST里边的WTAP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这条语句是用在DFTcompiler上面的,用来插入ieee1500的wrapper中的controller。而且这条语句是在user guide上面的原话,但是在我自己的机器上运行的时候就提示不存在,感觉是软件里缺了什么。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