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使用UVM进行全芯片验证中,芯片内部接口如何验证?

楼主(2014-12-31):
如下图全芯片验证验证示意图:

对于图中芯片内部的接口,有如下疑问:
对于CPU从MEM获取指令
1、那么数据应该从被测单元的MEM中获取数据,还是从BUS VC 的drive中获取数据?这二者都对总线驱动不是产生冲突了吗?
2、如果数据从MEM获取数据,那么又如何随机测试向量呢,还是只能把随机的指令写成一个文件,采用initial readmem 语句读取该文件,程序执行完成后再比较结果。

最后分享一下UVM_Presentation_DAC2011_Final 文件, UVM_Presentation_DAC2011_Final.pdf (867.26 KB , 下载次数: 83 )

网友:
有同样的疑惑,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顶上!

网友:
图没看太明白,一般bus vc包含master vc/slave vc,master vc接入arbiter端,slave vc接入periph端,这样的话,协议是这样支持的,类似于分时复用,所以不会产生冲突。
对于第二点,MEM里面的数据也可以随机,可以随机初始化,甚至可以做一个mem的agent,随时修改。

网友:
可以用assertion呀

网友:
用探针,也就是说引内部信号,这样的要少用,一旦设计层次改变,验证代码就要改。
用断言,也需要引内部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在UVM的driver或者monitor得类中如何直接引用 DUT中的变量呢?             我试过在driver的调用top.dut.reg_r0;并不行。

网友:
外部接口用interface和dut connect, 内部接口也可以用interface组织起来。看你的设计像是SOC的测试,通路测试和IP测试可以用VIP替换对应IP去做。内部接口的时序检查是assert擅长的,可以通过bind去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monitor、driver中还真没引用过内部的信号。
    你想想整个测试结构结构:TC最高层,包含DUT,可以引用内部信号;而在driver中看不到top.xx.xx这个层次的。(我也刚做验证不久,不知理解的对不对)。

   可以尝试通过断言查看内部信号的状态。

网友:
求高手解释楼主的问题

楼主:
我找到一个办法,是可以在test等类中获取DUT中信号,用$root.tb.dut.clk 可以索引到dut中clk信号。虽然这样UVM不推荐,但是在某些时候不得不  获取dut内部的信号 很有用。

网友:
你的问题其实不难解决,首先确定你的验证方案。打算数据从你的agent的driver里出来给到CPU还是写到memory里给到CPU。
第1种方法可控性更强,至于你要动到DUT内部的信号,怕引起冲突,就只能force了。你可以做一个循环模块动态force,release信号

网友:
当你想从mem里走数据给到CPU时,告诉这个动态模块让它release掉force的信号线,当你想走UVC时,让它把信号force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