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Compiler网表中的1'b0问题

楼主(2014-12-31):
用compile_ultra得到的网表里面存在大量的端口直接连1'b0,而不是通过tie0来连,这个怎么解决,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变量,求大神赐教。

网友:
不用管,后端来管,

hier pin接1‘b0没关系的, 不是实际的接

楼主:
回复 2# icfbicfb 后端的也是我做。。那请问在icc里面有办法转成通过tie0接吗?

网友:
connect_tie_cells 就会给你都连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命令用起来有点麻烦呢,还得知道所有接1b0的端口,有没有从一开始就避免的方法?

网友:
没有, 只能使用该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的timing lib 是提供了 tiehilo 的 cell,但是cell 的属性是dont use
如果一定要在综合里面用tiehilo
是不是可以把 timing lib 里面的 属性改一下
综合出来就把固定值替换为 tiehilo,
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可以,但是推荐后端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综合加,就是一个tie cell 对应一个1’b*
如果后端加,一个tie cell 可以load 多个单元,可以省点面积,
固定电平,似乎可以不考虑timing
在后端加入,还有其他方面的好处吗?
期待详解。。。

网友:
加的位置比较优化,根据单元的物理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connect_tie_cells 不是很好用,可以让icc自动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