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AXI-Lite总线仲裁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4-12-31):
最近做芯片设计的总线需求分析,芯片上的模块需要多主多从。后根据性能的需求选定了AXI-Lite总线,但是在AXI-Lite总线协议中并未提及仲裁如何实现的问题,总裁模块是单独的挂载在总线上还是将直接连接多个主模块,然后挂接在总线上实现数据的传输?请各位大牛给指点下。

网友:
M_AXI_AWVALID 可以作为仲裁申请信号,与AHB不同的是,AXI总吸纳没有专门的req信号了...

仲裁成功后,M_AXI_AWREADY拉高作为仲裁允许(状态机握手应答)......

网友(2015-09-07):
AXI-Lite就是一个master,多个slave,slave的个数可以配置,直接挂在总线上的

网友:
这个有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