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s键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求告知

楼主(2014-12-31):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键盘锁的问题啊?  有时候不注意键盘就锁了   大小写的S  功能不一样

网友:
平时要 多注意洗洗手 或是换个手指头 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你的热键冲突了

网友:
可能 热键冲突,可能大写锁定,也有可能没按ESC命令累积过多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这个疑问,其实有可能是你开的版图比较多,我发现在某一个版图中使用了一个工具的时候(c或者s之类),在另外一个版图中有可能快捷键不灵敏。最好,每个版图esc下,再看你当前版图是否灵敏。

网友(2015-01-30):
按s前,若选中了图形,就是移动;拉伸的操作应该是,取消所有的选中,按s,然后选择拉伸的边进行拉伸

网友:
有时候电脑开了有道词典  也会引起热键失灵

网友:
以前我也有这个疑问,其实有可能是你开的版图比较多,我发现在某一个版图中使用了一个工具的时候(c或者s之类),在另外一个版图中有可能快捷键不灵敏。最好,每个版图esc下,再看你当前版图是否灵敏。回复 8# kopzinc

8楼说的对,很可能是这种原因的。你切换到其他版图页面,ESC几下取消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
圖形複雜的時候,
建議先Ctrl+D
在按S圈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