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中的符号 . 是匹配任意一个字符吗

楼主(2014-12-31):
proc Check {var} {
switch -exact -regexp -- $var {
^A[a-zA-Z]* { puts "Start by A"}
^B[a-zA-Z]* { puts "Start by B"}
^.[a-zA-Z]* -
default { puts "Start by other character"}
}
}

想问下, ^.[a-zA-Z]* -   这个是干什么的,我记得符号 . 不是可以匹配任意一个字符的吗。为什么 输入 Check hello 会输出
=> Start by other character 呢?

网友:
作为刚学tcl的菜鸟都不得不说:其实书里面都有的,翻书就行了
^表示从输入字符串开头进行匹配, .表示匹配任意的单个字符,[a-zA-Z]与任意含有a-zA-Z的字符串匹配, *表示与任意个(0或0个以上)前面的原子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