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VCO摆幅问题

楼主(2014-12-31):
设计了一款2.5GHz 核心电流20mA的VCO(国外高性能CMOS VCO普遍都是这个功耗),输出摆幅V=I*R,电路的R=300欧(等效R值越大,VCO相噪越好),但是由于这两个值都非常大,在3V供电下,核心仿真振幅达到了1~5V,那么这个振幅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后防中,相噪都非常好,但是测试中,相噪却有几dB的下降,暂时不考虑其它问题,就想求助一下大家,1~5V这么大的振荡幅度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实际工作时,会有振幅衰减。

楼主:
现在是在做VCO产品,不把摆幅设计到这么大,确实又很难达到国外相噪水平

网友:
stress. 能说下噪声多好吗,什么频率的?

楼主:
回复 3# lwjee 目标是2GHz 相噪能到-116@100KHz,20mA电流,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流片结果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仅测VCO,而不是PLL?VCO的控制电压怎么加的,测试相噪不好,可能是VCO的控制电压不稳定

网友(2019-07-26):
请教一下,是什么结构的VCO,如果是LC—VCO,3v供电,振幅达到5V,那这时候管子还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2023-04-26):
I believe that the model or simulation method may not be entirely accurate.

网友(2023-12-06):
想问下,“电路的R=300欧”这个是指的什么电阻?是如何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