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同一工艺,为什么基本上都是P管比N管得最小L要小?

楼主(2014-12-31):
假设N管在Psub上,P管在NW里的最简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的前提是N和P都不是最小特征尺寸的器件。比如0.13um工艺里的 3.3V N/P ,N一般是 0.35u ,P是 0.3u 。
主要是P 的 穿通 vds 比较大,所以 L 可以小一点。

网友:
pmos has a better SCE(short channel effect) than n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