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级全差分folded cascode OTA是怎么补偿啊

楼主(2014-12-31):
各位大侠, 全差分单级OTA 一般不需要补偿,但是若需要做一个High bandwidth的OTA时候,次极点p2会影响PM,如果A点 寄生电容很大,那么p2很低,这时候,在不增加loading CL的 情况下,是如何做补偿的呢?
如图:

全差分OTA

全差分OTA

网友:
请问A点的寄生电容为什么很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节点处 管子多啊  ,寄生电容大。我想问下 这时候应该怎么补偿呢?

网友:
P管可以衬底浮空,减小寄生电容,另外能不能对共栅管的DS两端增加一个电容,以对信号提供一个快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用吧? 你能详细解释下吗?

我觉得应该做一个零点,这个零点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
请问为什么要用单级做high bandwidth 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gain要求不高,所以用单级

网友(2016-07-15):
如果Common mode 要求不大,可以不用folded OTA,用Telescope结构的就行了!

网友(2024-04-0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最后找到补偿的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