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匹配求助

楼主(2014-12-31):
写了一个perl脚本,用来删physical netlist中不要的filler的,主要有个匹配出问题了,如下open FILE,<FILE.txt;
select FILE;
$file=join '',<FILE>;
$file=~<.*?$fill.*?\n><>gm;
open FILE,>FILE.txt;
print $file;

这个运行的都没问题,我删的是带filler名字的那一行,但是最后发现网表里面多删了一行,很奇怪,多删的那一行附近代码为
//fill xxxx.
FILLXX ...;
FILLXX ...;
第一行是个注释,然后最后带了一个“.”点,然后脚本运行完,吧这一行注释也给删了,如果网表里面没这个点,脚本运行完,注释又不删,很是奇怪。

网友:
得看你celllist.txt里面具体是什么吧,搞不好有个XXX.正好被$filler匹配到了

网友(2015-03-24):
匹配的时候,是否设置$_的锚位为开头?

网友(2016-03-09):
你脚本里面的问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oh,I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