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指教:ISE布线不通过

楼主(2014-12-31):
map通过了,布线怎么也通过不了。报了如下ERROR:
ERROR:Route:471 - This design is unrouteable. Router will not continue. To evaluate the problem please use fpga_editor. The nets listed below can not be routed: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5>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3>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6>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7>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1>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4>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2>
Unrouteable Net:ddr_io_interface/ddr_oserdes/dq_ts_byte<0>
时序约束也没通过,奇怪的是setup time没有违例,hold time有违例,报告如下。不明白的是,data path delay为啥是负的??简直不能理解!以及违例好像出现在BRAM内部,更加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恳求大牛们指教啊,万分感谢!!

Paths for end point ddr_cmd_top/BRAM_8192x512b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38].ram.r/v6_noinit.ram/NO_BMM_INFO.SDP.SIMPLE_PRIM36.ram (RAMB36_X11Y22.DIPADIP1), 1 path
--------------------------------------------------------------------------------
Slack (hold path):      -0.153ns (requirement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 data path))
   Source:               ddr_cmd_top/ddr_write/dq_reg_7_370 (FF)
   Destination:          ddr_cmd_top/BRAM_8192x512b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38].ram.r/v6_noinit.ram/NO_BMM_INFO.SDP.SIMPLE_PRIM36.ram (RAM)
   Requirement:          0.000ns
   Data Path Delay:      -0.153ns (Levels of Logic = 0)
   Clock Path Skew:      0.000ns
   Source Clock:         iclkdiv rising at 6.875ns
   Destination Clock:    iclkdiv rising at 6.875ns
   Clock Uncertainty:    0.000ns

Minimum Data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ddr_cmd_top/ddr_write/dq_reg_7_370 to ddr_cmd_top/BRAM_8192x512b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38].ram.r/v6_noinit.ram/NO_BMM_INFO.SDP.SIMPLE_PRIM36.ram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SLICE_X180Y112.CQ        Tcko                  0.178   ddr_cmd_top/ddr_write/dq_reg_7<371>
                                                            ddr_cmd_top/ddr_write/dq_reg_7_370
     RAMB36_X11Y22.DIPADIP1   net (fanout=4)     e  0.196   ddr_cmd_top/ddr_write/dq_reg_7<370>
     RAMB36_X11Y22.CLKARDCLKU Trckd_DIPA  (-Th)     0.527   ddr_cmd_top/BRAM_8192x512b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38].ram.r/v6_noinit.ram/NO_BMM_INFO.SDP.SIMPLE_PRIM36.ram
                                                            ddr_cmd_top/BRAM_8192x512b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38].ram.r/v6_noinit.ram/NO_BMM_INFO.SDP.SIMPLE_PRIM36.ram
     -----------------------------------------------------  ---------------------------
     Total                                         -0.153ns (-0.349ns logic, 0.196ns route)
                                                            (228.1% logic, -128.1% route)

网友(2015-06-15):
能问一下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你能不能帮我看下,谢谢了哈
ERROR:Route:471 -
   This design is unrouteable. Router will not continue. To evaluate the problem please use fpga_editor. The nets listed below can not be
   routed: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0].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1].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2].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3].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4].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5].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6].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Unrouteable Net:ml605_fmc126/fmc126_if_0/ev10aq190_quad_phy_inst/serdes_v6_inst0/pins[7].ibufds_inst/SLAVEBUF.DIFFIN
Total REAL time to Router completion: 1 mins 21 secs
Total CPU time to Router completion (all processors): 53 secs

网友:
信息量还是太少楼主,不过一般holdtime有问题的话都是比较严重的设计错误导致的,我的习惯都是抛弃重改,没必要细究。
不过requirement 是0?你约束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块不是自己写的,所以看着很费劲。出错的模块是AD采样数据经过IO口串并转换到FPGA,之前只有这一块的时候能实现,加入我存储的模块后,这块就开始出错,我自己的模块也验证了很多次,不知道为什么合在一起就出错了,用I/O Pin Planning看约束时,有一个解串模块的的差分对始终是红色的,就是没有约束成功,不能改成LVDS_25的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FPGA的IO布线资源一般是固定的,你有没有在IO部分插入chipscope信号呀?或者把IO部分的信号连接到内部逻辑?布线资源不够用就会报错,至少我之前遇到的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过去好久了,我也不记得当初怎么解决的了。。。多谢指点了。。。

网友(2015-11-15):
我也弄的是DDR但是我MAP过了,布局布线过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报的什么错?

网友(2017-09-22):
回复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把IO部分的信号连接到内部逻辑,然后用chipscope看信号,就出现了这样的提示:ERROR:Route:471 - This design is unrouteable. Router will not continue. To evaluate the problem please use fpga_editor.如果去掉ila部分,place and route就过了。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的ila是不是添加了IO内部的信号?ila只能添加自己逻辑的信号,如果添加了IO资源的内部信号,就有可能无法布线,因为IO资源的布线通道是固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将采集IO接口的数据放入寄存器中,然后把这个寄存器放在ila中,再观察数据正确与否,这个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样的,寄存器也需要布线啊。不过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也不是所有的IO信号都不能看,不确定你这个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