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时序不通过时能布线吗?

楼主(2014-12-31):
布线没通过,时序也没通过,想知道布线失败是不是时序违例导致的,还是有其它原因?
也就是说,时序不通过的时候布线有没有可能成功?还是一定会失败?
我好弱啊。。。大侠们来指点一下吧。。。大谢!

网友:
时序没有通过不代表布线不行,有timing violation布线也可以成功。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请仔细看implement re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