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的$readmemb问题

楼主(2014-12-31):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初始化存储器的程序,仿真的时候出错了,读不了文件,不知是和原因,求论坛朋友指点一下。

error

error

code

code

网友:
初始化文件应该放在仿真目录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知道你说的仿真目录是指什么?我是仿真那个工程所在的文件夹里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是用记事本创建的init.dat这个文件,默认后缀名是.txt,所以在读文件的时候还得加上.txt。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创建一个自定义后缀名的文件,比如inti.dat,不用加.txt。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记事本保存文件的时候保存类型选择“所有类型”,然后你写啥后缀就是啥后缀了,否则都是tx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后来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如果记事本已经改了想要的名字的话,比如init.dat,此时默认是init.dat.txt,然后再另存为的时候如果选择所有类型,并且名字为init.dat的话会提示该文件已经存在。

网友(2017-01-06):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用的是ISE还是QUARTUS?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ISE建立的工程,用modelsim添加文件仿真,用$readmemb打开TXT文件提示打开错误。

网友:
文件夹选项里显示文件后缀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