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多时钟网络时序约束问题

楼主(2015-01-01):
设计如图所示,顶层模块下需要一个分频器产生多个时钟供给各个模块,模块之间有数据连接。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以下两个问题:(1)子模块U1,U2,U3之间的时钟路径应该怎么设置?
(2)输入输出的端口怎么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义好master_clock和slave_clock关系,Data_in延时相对于Clk1,输出延时相对于Clk3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想问一下,模块U1,U2,U3之间的路径需要额外设置什么吗?比如说类似于set_false_path之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这个应该是同步时钟,不需要设置虚假路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后怎么解决的 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