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 第六章中

楼主(2015-01-01):
Razavi 第六章中,在源极放大器和casecode放大器用Miller定理计算零极点,但是在源极跟随器和共栅极放大器中式用传输函数推出来的,中间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源极跟随器节点XY之间有强的相互作用,则很难把一个极点和相应节点进行关联”;不大理解的地方是什么叫做很强的相关性,还有Miller定理适应范围又是什么呢?

网友:
信号在栅级和源级通过电容CGS可以直接传输,并且从输入到输出就这一条通道,而共栅管则输入和输出通过r0直接相连,这应该就是强的相关性吧,至于米勒定理,信号从输入到输出一般至少两条通道,一条主通道,另一次通道,这种一般可以用米勒定律,没有仔细研究过,个人理解

网友:
通常来说,传输函数可以推导出几乎所有电路的零极点,而且更加精确,缺点就是比较麻烦。而根据极点与节点相对应的关系,可以快速看出电路的零极点,准确度也较高,对于快速分析电路帮助很大,对于大型电路,一般不会直接去推导它的传输函数,而是根据电路图进行预估,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
      源级跟随器的增益约为1,使得栅源几乎同样的变化,看作两个节点不准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要还是源级跟随器的增益为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的回帖!

   正如“hustjacco”所说,计算零极点最精确的方式就是推导传输函数,但是在很多情况都是很复杂的。所以Miller才能体现出他的优势,采用Miller定理的缺点是会丢掉一个零点,还有有一定的应用范围限制(如共源极)。

   实在很抱歉,我不大理解源极跟随器增益为1,怎么影响Miller定理使用的。还有共栅极的增益不为1,书上为什么就没有采用Miller定理计算零极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平时经验的总结吧

网友:
主要还是电容Cgs的原因吧,因为Cgs寄生电容比较大,电容的基本性质不就是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吗,那无论是G端还是S端变化,另外一端都会随之变化。这不就是相互作用吗?前馈电容不就是利用这引起另一条反馈环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