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卸载不掉怎么办

楼主(2015-01-01):
改用13.1了 想把以前老的11.1卸载掉算了, nios等都可以卸载掉,可主程序卸载了一天了也卸载不掉,有什么办法?

网友:
注册表里面也要删除干净了

网友:
硬盘格式化

网友(2015-08-11):
我也遇到了,直接删除,删不掉的用360强力删除,最后清理一下注册表。

网友:
直接删掉安装路径,在用360清理注册表

网友:
直接删掉路径,再用360清理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