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模拟IC设计与半导体器件物理的联系

楼主(2015-01-01):
刚进入这个行业学习,想了解一下做模拟IC设计与半导体器件物理的联系,其中半导体器件物理中的哪些知识是对设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呢?非常渴望得到大家的解答和指导!~

网友:
模拟IC 就是半导体器件物理加上电路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学习半导体器件物理就应该是融合到电路中去理解它吧,感觉学半导体物理器件有点与设计分开的感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尼曼的《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可以花一点时间好好看看,尤其MOS管那一章;前面的量子物理初步,也可以好好看看。反正是一本很好的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你两门学科都学到一定程度了,你需要自己把他们建立联系,这就是学科的横向贯通;每个人学习学到一定程度,都会有这个冲动

网友:
器件相对比较微观,学好了之后可以更加透彻理解模拟电路或者数字电路的工作原理,除了一些基本的工作机制之外,还可以了解一些如沟长调制、亚阈导通、衬底偏置、速度饱和的原理,对于深入理解模拟电路帮助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取决你想做到什么层次了,但是做到最后电路本身真的不算什么,90%的性能都在器件模型,版图上面,可以说对器件的理解程度决定了你做出来的电路的性能。 ...如果只是在折腾功能级电路的话无所谓 ,几个模型明白了就完事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拟电路基础先看看,然后就能明白个大概了!尤其是前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