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mbol移动后,怎样回到原位啊?

楼主(2015-01-02):
创建好的symbol,修改的时候不小心移动了。以后每次调用这个symbol的时候,鼠标点总是和symbol有很大的距离,如何让symbol回到原位呢?或者如何任意修改鼠标点和symbol的相对距离?

symbol

symbol

楼主:
新的一天,继续求助~

网友:
你试试打开你创建的symbol,把窗口最大化,之后按“f”键使symbol适合窗口满屏显示,然后check and save并关闭窗口。我还没试过,你试试行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显示的问题。
说详细点,设计一个inverter的时候,我们最后会自动生成一个symbol.然后其他电路开始调用这个inv的symbol了,但是哪天有时候手就是贱,打开了inv的symbol,不小心把symbol移动了一下保存。这样以后,无论谁以前调用过你的这个inv的symbol,端口全都乱了,对不上了。而且以后你每次调用这个symbol的时候,鼠标点都离着这个symbol一大段距离,用起来很不舒服。
然后就是我的问题了,怎样才能使symbol改回原位,或者任意修改鼠标点和symbol的相对距离?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打开一个调用了这个symbol的schematic,同时再打开这个symbol,对着schematic里移动的比例,把symbol的端口位置一点一点地移动复原并保存,直到schematic里的都对上。这样行不行?我手头没软件,也没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就是这么干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给工作造成不小的麻烦。之前在公司做了一个模块,项目组其他人也都调用了,symbol相对位置改变后。想移动回来,就是按照上面的办法,移动一点,再问问其他人好了没,再移动一点再问问,相当烦人。
不知道有更好的办法没?谢谢。

网友:
自己设定个规定,保持每个symbol的左上角在原点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在symbol中查看左上角的坐标原点?谢谢。

网友C:
打开symbol
菜单栏"Edit" => "Origin",点你想要的原点位置
这个难道你们都不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办法好,谢谢解答

网友(2015-03-30):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16-11-28):
感谢11楼的分享

网友D(2022-05-1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唉。。。楼主解决了嘛?教教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唉。。。楼主解决了嘛?教教孩子

刚刚看到11楼的方法 感谢~

网友(2023-03-18):
引用 网友C:
打开symbol
菜单栏"Edit" => "Origin",点你想要的原点位置
这个难道你们都不用吗。。。 ...

感谢蒜头王八

网友(2024-03-05):
哈哈,我这里也是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C:
打开symbol
菜单栏"Edit" => "Origin",点你想要的原点位置
这个难道你们都不用吗。。。 ...

感谢

网友(2024-09-13):
引用 网友C:
打开symbol
菜单栏"Edit" => "Origin",点你想要的原点位置
这个难道你们都不用吗。。。 ...

强啊

网友(2024-11-26):
谢谢,一直不知道原点这个功能在哪

网友(2025-08-05):
你原先的symbol删除,重新生成一个大小一样,pin的位置一样的symbol,然后绝对路径不要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个方法,symbol界面 edit-》origin可以手动设置ori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