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时无法打开工艺库文件

楼主(2015-01-02):
hspice是2013版本的,可以仿真运行一般的程序,不能调用库文件,不知道是不是我路径写法有问题,望高手指点下啊
sp文件:* source fanxq
.OPTIONS LIST NODE POST
.TRAN 100u 20m
.PRINT TRAN V(IN) V(OUT)
.include 'E:\hspice\library\mm018.1'
.lib 'E:\hspice\library\mm018.1' TT
M1  OUT IN VCC VCC pch L=2U W=20U
M2  OUT IN 0 0 nch  L=1U W=2U
VIN  IN 0 PULSE(0V 3.5V 0s 0.4us 0.4us 10ms 20ms)
VCC  VCC 0 DC 3.3
C1  OUT 0  0.1n
.END

仿真结果:
lic: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E:\hspice\meta.cfg
**error** (lianxi-schematic2.sp:5) unable to open file "E:\hspice\library\mm018.1" .Either file doesn't exists or path is wrong. Please enter the correct file location.

               ***** job aborted
  lic: Release hspice token(s)

采用的工艺库文件是0.18um的,网上下载的。
真心求助,先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你不用includ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了之后,还是这个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试一下把“\“改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下,也不行。

网友(2015-03-04):
同问,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用的是Hspice 2012。

网友:
mm018.l
是 "L"  還是 "1"

建議放同目錄
再跑1次

网友:
我用的是hspice2010  用FINFET  PTM模型的时候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以前2005好像能用的。

网友C:
我以前的2005版仿真finfet不是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是说能够找到模型文件。虽然没仔细研究过结果。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2013版本,因为我看到国外网站上说一定要2011后面的版本,而我用的是2010版本。谢谢啊。

网友(2015-04-1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工艺库的问题(我下的也是mm018.lib这个库),我用的是201009版的Hspice,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有木有解决,求帮助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像是7楼正解。
我刚刚解决了我的问题,好囧啊,出问题是因为工艺库的后缀不对,我把.lib改成.l就可以读取工艺库文件了。。
不过还有其他问题。新手表示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加油!

网友(2015-05-27):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还有其他问题 我用的是65nm的工艺 结果报错
**error**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hspice_simu\tsmc65lp\hspice\crn65lp_v1d5.l:56184) Undefined parameter or function definition "par1fn_mc" for fn_dice_svtn. Please enter a defined name.
而par1fn_mc" for fn_dice_svtn 都是模型里面的东西 改都没法改。。。。。。

您有遇到这个问题么 我都被这个问题折磨N久了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E(2021-10-08):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的2005版仿真finfet不是出现这样的错误,就是说能够找到模型文件。虽然没仔细研究过结果。
请问,哪 ...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finfet的工艺库么?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E:
你好,可以分享一下finfet的工艺库么?

用的PTM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