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lter_collection的一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1-02):
问个简单问题啊,
filter_collection [get_cells *] "ref_name==AN2"这句话是得到名字是AN2的cell 还是去掉名字是AN2的cell

网友:
是得到,如果滤掉的话应该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这么说的啊  这和你说的矛盾了吧

网友:
不矛盾啊。
这是从solvnet上抓的一个例子,你可参考一下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PrimeTime creates a collection of only hierarchical cells.

pt_shell> set a [filter_collection [get_cells *] \
"is_hierarchical == true"]
{"Adder1", "Adder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感觉矛盾了啊,后面那个是匹配条件,就是说得到满足匹配条件的,对吧
就像 ref_name==AN2*  就得到名字开头是AN2的cell
那么ref_name=!ND* 就应该得到开头名字不是ND的啊

楼主:
我又man了一下 理解啦 ==是boolean中的相等,=~是parrern的match 一开始一直以为=~是不相等的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