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入LEF库时报语法错误

楼主(2015-01-02):
错误如上图所示,encounter版本是8.1.
但是换成10.1版本后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so,why?

网友:
旧的LEF不支持新的工艺,旧的Encounter不支持新的LEF form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我也猜测是这个问题。

网友:
lef5.8 至少要edi10.1以上版本才支持  ,  soc81太老了

楼主(2015-07-25):
学习了,谢各位回复!

网友:
soc81太老了,都2008年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