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生成了scheduling_file.cts的文件,并提示做CTS时需要用上,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5-01-02):
encounter在place后timg收敛使用了skew,工具生成了scheduling_file.cts的文件,并提示做CTS时需要用上,请教大家那文件应该怎么用?

网友:
貌似是在specifyClockTree <原ctstch>之后(之前?)specifyClockTree这个文件,其他照旧...ps:是EDI Help里面写的,我从没实际用过...

估计里面就是一堆MacroModel...

网友:
没用过,

你估计用了setAnalysisMode -usefulskew true吧,

后面也可以直接使用skewClock命令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那个是place时生成的,不知道对后面做CTS后的timing影响大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我是place就用了clock skew,,之前都是route之后才用,这样的流程有问题吗

网友:
有必要用useful skew么,  timing很差?

网友: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的话,CTS会以全部平衡为目标做树;有了这个文件,会相对提前或者推后指定的延时值。MacroModel是正的就提前,负的就推后。

不过这个只是理想情况,事实上EDI老的CTS引擎算法很烂,单次的结果很需要拼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