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约束时怎么定义反向时钟

楼主(2015-01-02):
在设计中需要用到输入时钟的反向作为新的时钟。时钟网络如下图所示。请问各位大神,在时钟约束的时候怎么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产生这个反向时钟,并且怎么产生clk1,clk2.

网友:
找个SDC模仿就行了,至于 negative unate, 工具自己会推导

网友:
在U1~U4上做gen clk 描述好waveform
U1 U2 和U3 U4 如果没有处理,会按半周期来分配交互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