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MOS NMOS GATE掺杂的问题

楼主(2015-01-02):
是不是PMOS 的GATE掺杂植入后都是P+ POLY, NMOS 的GATE掺杂植入后都是N+ POLY.对工艺熟悉的朋友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老故事了....在很久以前都是n+, 但是pmos会被短沟道困扰,而且不易关断.后来改成p+后又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boron会打到下面把vth提升之类的. 但是p+ poly总是有matching比较好之类的优点,所以大家都用它做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看CMOS工艺流程的时候,N,P MOS在进行source drain植入的时候,GATE都是漏在外面的。所以感觉NMOS的GATE和PMOS的GATE,就分别植入的N,P两种类型的电荷。
当然实际工艺比较复杂,也可能针对GATE单独进行了掺杂,以调整各种参数。
MOS作为器件来讲,GATE的掺杂类型对于我们设计来讲,应该也不太关心了。
对于POLY 电阻来讲,一般是N掺杂还是P掺杂,还是两种类型随工艺都有可能存在呢?

网友:
Gate做diffusion 和S/Dimplant 一般是两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先做gate的diffusion, 然后做litho.. RIE再做 S/D.
两种Poly 电阻工艺一般都会提供。但是用的多的是p+,因为temp. sensitivity 还有matching 比较好

网友:
掺杂还是值得关心的.....短沟道效应,leakage还有vth mismatch都和这个有些关系

网友(2025-09-11):
借楼请教一个问题:
请问楼上的大佬们,pde源区和漏区不应该都是p型掺杂吗,我看到工艺手册里pde有的源区是p掺杂,有的是n掺杂。期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