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求助:skill语言修改mos的尺寸,cell name (从n18/p18 到 n33/p33)

楼主(2015-01-03):
小弟初学skill, 现有问题如下,望大虾,版主帮忙解答:

要求:将某schematic里面所有的n18 mos都改为n33, 目前尺寸scale问题已经用skill解决,但是cell name 用下面的skill改时,永远只能将第一个改掉(代码每行列有我理解的注释):

schHiSelectByProperty( "select" "cellName" "==" "n18" )       ;选择所有的n18 mos
cv = geGetSelectedSet()               ;所有选择的mos写入cv, 成为list供下面的foreach使用
foreach( inst cv              ;foreach 函数遍历cv的list中的每一个inst
                                       ;(我觉得问题出在这,因为下面没用上 inst)
schHiObjectProperty()        ;Q这个inst打开property form
hiiSetCurrentForm('schObjPropForm)         ;目标放在property的form上
schObjPropForm->cellName->value="n33" ;把cell name 改为 n33
hiFormDone(schObjPropForm)                    ;点OK关掉form
                       )                 ;foreach函数结束

如果问题解决,运行成功后我一并将所有代码上传上来。。。

先谢了!!!!!!!

1月5日更新:
感谢大虾 mangoch 在二楼三楼的倾情奉献,我已经试过,绝对好使,此处奉上完整的code (而且备有说明),供大家下载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代码相当于你手动选了n个管子,然后n次Q出property form,改了第一个的cell name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在你的code基础上加了几行
每次单选一个就好
schHiSelectByProperty( "select" "cellName" "==" "n18" )
selObjId = geGetSelectedSet()
geDeselectAllObject();add
foreach( inst selObjId
           geSelectObject(inst);add
           schHiObjectProperty()
           hiiSetCurrentForm('schObjPropForm)
           schObjPropForm->cellName->value="n33"
           hiFormDone(schObjPropForm)
           geDeselectAllObject();add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ngoch妙手回春啊,小虾再次膜拜阿。。经过验证,正确,可用。。。。。牛

网友:
回复 楼主:

o(︶︿︶)o 唉
只是帮你改的能用,但明显这代码不好用啊

网友:
赞一个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先解决问题,后面在优化,已经非常好了。。。我现在在研究怎么让写入list中的cell按字母排序,然后一个一个处理,就可以随时知道进度。。。

网友(2015-03-06):
好呀!非常好!
经常手动用replace替换。
但是不同process的 pdk替换,很多名称叫法不一样,手动替换的就有问题。 把这个改进、改进,那么换工艺,就不用手动输入schematic了。

网友(2015-06-07):
回复 楼主:

   是种好思路,模拟GUI的交互方式,能够触发pcell中的callback,只是不知如果对库操作的时候,效果好不好。小弟不才,平时都是直接改的器件属性,不能触发callback,经常会有意外的结果。

网友(2015-09-09):
回复 网友B:

    出现意外是因为你没有去trigger callback

网友(2015-12-18):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2016-05-06):
要如何才能TRIGGER CALLBACK 呢?

网友:
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2016-07-27):
文档是加密的啊~~~备注都看不了

网友(2016-10-31):
回复 网友C:

在下面这个链接里面有对应的方法。
需要Cadence Support的账号。

Cadence Support: CCSinvokeCdfCallbacks

网友(2017-01-09):
我很崇拜会写SKILL的人!

网友(2017-07-23):
回复 网友A:

   厉害!!!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8-07-23):
谢谢分享新思路。不过为什么一定要打开菜单修改,不直接修改属性值呢?

网友(2021-05-20):
这个写的不错 点赞

网友(2021-08-05):
感谢分享,思路借鉴了

网友(2022-05-30):
大佬,能不能把你的与尺寸scale相关的skill代码个发一下,谢谢!

网友(2023-12-08):
感谢我学习一下

网友D(2024-05-09):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在你的code基础上加了几行
每次单选一个就好

你好!试了下你的代码,在打开shematic电路图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如果把电路图关闭了,代码就没法运行了,请问电路图window关闭的情况下,代码如何编写?谢谢。

网友(2025-09-20):
引用 网友D:
你好!试了下你的代码,在打开shematic电路图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如果把电路图关闭了,代码就没法运行了 ...

你好,我也试了一下,确实关闭页面就没用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在关闭页面的情况下修改W L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