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磁波在波导内的传递函数

楼主(2015-01-03):
我想用simulink对金属管通信建模,类似波导,可是不知道怎么求传递函数,还望大神们指导~~
还有无界空气中电磁波的传递函数应该怎么求呢?

网友:
不清楚什么叫传递函数,H??

电磁波都是按照Maxwell方程+边界条件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哈,同轴线不是可以转换为阻抗模型之后用simulink建通信模型么,可是波导的话又不能用电路的方法求解

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建立波导的S函数用simulink建模呢?

本人对通信实在不了解,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