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evel shift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5-01-03):
本人菜鸟一名,现有一个关于level shift的问题向各位大神请教。现在有一个3.3V的模块要向一个1.8V的模块给数字信号,假如不加level shifter 的话会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一个3.3V的CLOCK信号给到一个1.8V的反相器的输入上,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1.8V电路是1.8V device的话, 会被3.3V stress, 甚至击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答,另外被stress是指什么呢,我是个菜鸟哈,啥都不懂唉。。。。

网友:
不能用1.8V器件,耐压不够。直接用3.3V器件,不会有安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