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出来的S参数怎么算出它的实部和虚部

楼主(2015-01-03):
急求测试出来的参数怎么算出他的实部和虚部?谢谢

网友:
去microwave101下載s-parameter 試算表
http://www.microwaves101.com/encyclopedias/s-parameter-utilities-spread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上面只有关于S参数的一些计算,我想要的是怎么计算出S参数的实部和虚部,应为要算相关性。

网友:
兩個方法
1.隨便找本microwave circuit design教科書, 裡面會提到S參數的計算公式
2.用Excel 打開microwave101試算表, 滑鼠點到第二表單("Enter data ")的實部和虛部儲存格, Excel 就會在輸入欄顯示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测试数据  不也应该分amplitude 跟phase 嘛 A*(sinp+jco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