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改变cadence电路原理图界面背景颜色

楼主(2015-01-03):
请教如何将里面的黑色背景改为白色的呢??????谢谢

网友A:
软件里背景颜色、是否显示点及点距什么的都有。好像在option-display还是window的菜单下,我暂时没软件用,你多摸索几下软件就知道了

网友(2015-06-12):
有没有解决了的

网友(2016-08-17):
怎么解决呢?

网友(2021-10-23):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背景颜色、是否显示点及点距什么的都有。好像在option-display还是window的菜单下,我暂时没软件用, ...

电路里,直接o(option-display),就可以设置

网友(2021-12-16):
解决了吗?

网友(2023-06-12):
https://cmosedu.com/jbaker/cours ... s/aestheticsnew.htm 解决方案(老版本可用,自定义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