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C的基准电压一般会用什么电路产生

楼主(2015-01-03):
求助,一般ADC的基准电压会用什么电路产生,特别是+-Vref和vcom。file:///C:\Users\z\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15016837\QQ\WinTemp\RichOle\T1C@DPH[KS{5Y0M[CH_GEJG.png江湖告急,各路好汉请多多相助呀

网友:
电阻分压+buffe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速嘛,随便用个什么闭环过者开环的buffer就成,高速最好直接利用电源和地,开关也会好做一些。